电机遇阻反弹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0-09-10):
车库门带有遇阻反弹功能,当门下降过程中遇到一定阻力时候,会改变运行方向,朝开门方向运行,来保证人和车辆的安全。
   控制板上的一个A/D管脚上接有个电位器,可以通过电位器输入0——5v的电压,输入的电压不同,那个遇阻反弹的临界力就会不同。
   另外电机的轴上接有个霍尔传感器,轴转一圈,霍尔传感器就会给mcu一个脉冲信号。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电流检测元件,就通过这些,怎么实现电机的遇阻反弹?

网友A:
用的是电机反电动势检测法或电流检测法,遇阻时,电机负荷会增加,于是反电动势降低电流增加,检测这种改变即可获知遇阻。

网友B:
输出脉冲?可能频压转换?

网友C:
太晚了吧。都7压到汽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方法可行,但恐怕需要添加电流检测元件或者别的吧,但我这里有别人的的产品,上面就没有这些东西,mcu控制继电器吸合来控制电机的转动停止,上面就没有什么可以检测的原件,唯一跟电机有联系的,就是那个霍尔传感器,这个的遇阻检测方法不是你说的那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轴上有小块磁铁,轴转一圈,霍尔就会有个输出脉冲,霍尔是磁感应元件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啊,门是个瞎子,只能用手摸啊,摸到了阻碍物了,才返回的,在返回之前肯定要先压一下,这个压的力是可调的,因为不同的门重量不同,电机的负载不同,根据需要调整压力,以区分是门的负载力,还是障碍阻力

网友D:
"...霍尔传感器就会给mcu一个脉冲信号..."
有这个就行了,遇阻时脉冲信号的间隔会变长,通过ΔT的改变量即可知道是否遇到阻碍。
原理上都是遇到阻碍,转速改变(反电势也改变,电流增大),测量时间的准确度显然比前两个物理量
要好。

网友E:
碎纸机的电机控制就是这样,阻力大了就反转

网友A:
如果电机是大减速比的,那么检测霍尔元件的输出脉冲间隔即可,受阻时脉冲间隔会因负载变重而延长,但此法灵敏度不如检测反电动势或电流灵敏,且需要大减速比。

网友D:
如果电机是大减速比的,那么检测霍尔元件的输出脉冲间隔即可,受阻时脉冲间隔会因负载变重而延长,但此法灵敏度不如检测反电动势或电流灵敏,且需要大减速比。 ...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chunyang的意见。
时间的测量是最灵活多样的,脉冲既可以是时钟源也可以是中断源,配合MCU的高时钟(再说1MHZ也不算高啊。)测量ms级的时间太容易了。
而且我反而担心大减速比的电机带载能力太强反而会导致检测灵敏度的降低,这一点就算反电势、电流、时间测量法都会遇到。

网友F:
8楼的方法不错,不过还是得看电极的堵转特性,机械特性不要太硬

网友G:
机械限位开关吧
机械特性可以自己设计 压力大小什么的
车床 铣床 电梯 公交车门 地铁车门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案

网友F:
LS想错了,
要是夹了人、夹了车呢?

网友F:
当然,配合合理的结构,机械开关还是很可靠的,
但前提是必须得有合适的结构!——而一般的车库门可是没有这些的

网友H:
看公交车上一般是用气缸进行控制

楼主:
我还是觉得8楼的方法比较好,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速度来检测遇阻的,阻力越大,速度下降的越多,我对比了好几种门机的控制板,都是我说的那结构,电机轴上有霍尔传感器,A/D管脚接个电位器,来调节遇阻反弹的力大小,并没有电流,电动势检测环节

网友I(2017-08-18):
600kg的遇阻电机是不是超过4米宽 就没效果的? 多少平方没有遇阻效果的?

网友J:
用步进电机不行么,遇阻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