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录音出现杂音.

楼主(2010-09-10):
下图是一个音频放大电路,人通过MIC说话,经过两级放大输出到CPU(录音),再从CPU输出到功放输出,可现在发现录音出来的声音有很大的"吱............"声(跟收音机收不到台一样),通过排除法,已经排除功放的问题,把MIC输出到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去掉,也会出现这种声音,我怀疑是三极管3904的电流声,下图标的是各处的静态工作点电压,请给位大虾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是否为前置放大部份导致的噪声,可用功放直接放大来自前置的信号,然后一听就知道了,另外还有种可能是来自数字部份的干扰噪声,用同样的方法,开启或关闭数字部份做一对比测试即可获知。

网友B:
1. 加大高频旁路电容,C12换成473,
2. 增大耦合电容C56,C57,换成475,

3. Q7的工作点调整一下,R56才2.2K,小了点,Q7似乎不能工作在放大区,换成270K试试

楼主:
刚才试了两位老师的方法:
chunyang老师:前置直接接功放,只能听到很尖耳的啸叫声,我用的是数字功放,还是要通过CPU转化一下

tyw老师:1. 加大高频旁路电容,C12换成473,
2. 增大耦合电容C56,C57,换成475,
3. Q7的工作点调整一下,R56才2.2K,小了点,Q7似乎不能工作在放大区,换成270K
声音变小了,但干扰声还是没有改善

楼主:
晚上台风登陆,我要早点下班了,要不然就回不了家了,呵呵,晚上回家再听老师们讲课,明天加班来实验.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纯话筒放大部分的波形(不接数字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数字部分读写存储器的噪声.
R53,R59用电感代替试试,有效果则变换电感量,使噪音最小.
Q7供电处也加级退耦试试.

音频检测技术 284页
音频检测技术 284页
音频检测技术 284页
数字音响技术 994页
数字音响技术 994页
数字音响技术 994页
数字音响技术 994页
数字音响技术 994页
1 BIT 全数字音频功率放大系统 39页
数字声频技术 308页
数字功放设计 24页 1.0M

网友C:
我的一点看法:c14/c55要大2~3个数量级。或者用有源滤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明天就去试着改一下。也谢谢tyw老师的书籍,我会抓紧时间学习。

网友A:
用普通的已知无明显噪声的功放做对比测试。

网友D:
估计是电源滤波没处理好。或者地线有问题。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多半是因为你的滤波不良或layout造成的。

网友F:
没搞清楚
发现录音出来的声音有很大的"吱............"声(跟收音机收不到台一样)

这是什么样的声音。

收音机收不到台时会发出吱吱声?????

楼主:
今天学生又做了以下试验:
  对比之前别人做的一款机器(电路一样,Layout不一样),我现在把各点的参数调试的跟他的一样,可我的还是有那种声音,别人的就是好的,元件也对换了,可结果没变.把我的MIC部分断开,改用别人的MIC部分输入,就没问题,说明我这放大部分应该没问题,可能是MIC部分有问题,我改了输入到MIC的R ,C值,有所改善,但始终也无法完全消除,还是无法接受,本想把RC改成LC,用68UH的电感试了,效果更差,由于我使用的是0402的元件,贴片电感也用的少,所以没试太多.前面的3V电压,我也加了47UF,0.1UF的滤波电容,没什么改善,试到这里,我也开始怀疑是PCB Layout的问题了.不知道各位老师还有别的好办法没?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下纯话筒放大部分的波形(不接数字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数字部分读写存储器的噪声.
R53,R59用电感代替试试,有效果则变换电感量,使噪音最小.
Q7供电处也加级退耦试试.

https://bbs.21ic.com/images/attachicon ...
引用 网友B:

您的资料确实是多,顶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经过学生反复的调式,噪声已经有所改善了,虽然噪声还是有,但是已经达到要求,修改的参数如下:R50,R56改为10K电阻,C58改成0.1UF,这样噪声和功率都能达到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