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分析

楼主(2010-09-10):
大家帮我看看这四个图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A:
(1)有内部上拉,(2)有内部下拉,保证输入端悬空或前级高阻态时该端有确定电平。(3)则没有输入上下拉电阻,输入端悬空或前级高阻态时电平不定。
(4)与前三图均不同,是输出端。

楼主:
那两个二极管跟FET管子又是怎么分析 的呢?

网友A:
这些都是MOS工艺数字电路芯片中的输入输出级电路。
分析这些电路,应该看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B:
。。。。书籍才是基础

网友C:
基础一定要学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