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压降问题

楼主(2010-09-10):
各位高手:小弟目前有一项目,需要一个电压dc29输出到L7812上,它们之间的压差过大,7812发热量过大。兄弟想在它们之间串接一电阻来降低7812的输入电压从而使7812发热量小。只是我不知串接一个多大的电阻为好?7812输出的电流在250mA。请高手指教!

网友A:
7812在加散热片的前提下可取2W左右的耗散功率,如此可得7812的输入电压:2/0.25+12=20V,于是电阻阻值为(29-20)/0.25=36欧,注意电阻上的功率耗散为2.25W,需要采用5W的电阻,降低电阻阻值则要加大7812的散热片,所以最好采用开关电源,如LM2575等。

楼主:
谢2#的答复。考虑到成本问题,LM2575是不可能用的。我想会采用加大散热片来获取电流。

网友B:
呵呵 lm2575 貌似很贵的!

网友C:
LM2575用量少,价格贵一点,电流更大的2576用量大,反而更便宜。但目前2576也已经淘汰了,一般都拿2596替代。国产的LM2596有一些小厂做的很垃圾,但大点的厂做的还不错,批量价一般在2元左右。与你的大散热片和电阻相比,价格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D:
说不定他的产品外壳就是金属的,也不用考虑安全问题,直接可以当散热片。否则数瓦的独立大散热片真比2596贵。

楼主:
使用LM2575,电路要增加电感,大电容,还有二极管.另外相应的PCB也要增加面积,这些也成本啊!

网友E:
散热器也是成本和别的也是成本。另外关键在于散热太大的话往往带来产品机箱内温度太高而工作不稳定。另外也不低碳环保不是?

网友F:
2楼的算法不太准确。
应该是按照7812最低输入电压来计算,通常7812输入输出的压降要控制在2.5v,此时7812的损耗才是最小,而且可以保证输出。
那么我们就放宽一点条件,取输入输出压降为3v,那么输入就应该是3+12=15v;输出电流为0.25a,总输入端电压是29v,
那么中间串接的电阻值完整的计算应该是:(29-15)/0.25=56欧,
其电阻自身功耗计算应该是:(29-15)*0.25=3.5w;

网友F:
为什么要控制7812的输入电压呢,那是因为要减少损耗,7812的发热会降低自身的带载电流,这个特性曲线可以在7812的资料里面找到。
2楼说的增加散热一说,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到,其7812自身散热接触热阻已经决定了其最大散热条件;
所以
在设计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考虑将损耗外移,前面的电阻功率一个不够可以多个并联。

网友G:
LS的算法不保险哦,
比如输入电压有波动、负载有变动呢?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合理分担功耗,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要保留一定的余量。

楼主:
谢谢大伙发言,获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