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0):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有个史上最牛的峰值检测电路的文档 你看看

网友B:
应该是检测出来正峰值,负峰值检测不出来吧。正半周二极管导通给电容充电,那么充到的电位就和二极管的输入差个二极管的压降了,正峰值变化充到的电位就变化。峰值缓慢的下降时电容上的电平也缓慢的下降,因为有那个电阻。详细的理论分析看电路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下高手,能不能告诉我参数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把那个链接的网站弄出来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麻烦下高手,能不能告诉我参数怎么算
引用 楼主:

:P 我不是什么高手,这是个简单的检波电路,我记得高频电路上有这个电路的计算。我用过这个电路,不过我是边测量边调整电路参数的。看着合适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百度 敲入 峰值检测电路    出来的第二个word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