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10):
把笔记本上面的东西、同步显示到台式机上,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A:
不用想了,没简单的法子,需要专门程序和硬件的支持。

网友B:
啥叫同步显示?要显示就插个显示器,要同步文件就装木马,想实时截屏就得写软件了。

网友C:
用 VNC 或 Windows 远程协助。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只要有网络就行。如果是播放视频,则对网络速度和硬件速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