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气息不够时会有什么故障?

楼主(2010-09-10):
今天我做一种开关电源时,一个机器有异音,带载回更大,有可能的地方都做了改动,但不起作用,后来自己报着试试看改了变压气的空隙,结果没音,带载也没有什么声音,好了!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
简单说,你改了变压器的气隙,也就改变了电感量。电感量不同,同样的功率水平,电路的工作状态时不一样的。现在很多电源芯片都会有跳周期的控制方式。
如果跳周期的周期太长,及频率小,在音频范围内,就容易产生异音。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原来磁芯没有固定牢靠,气隙大小可以变化,楼主拆装之后胶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