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助

楼主(2010-09-10):
如果M8的reset管脚接到了电源上,会是什么后果?程序是不是下载不进去?芯片会烧掉吗?

网友A:
芯片烧毁不至于,但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B:
应该是ISP状态写不下程序,你拔下来写不就写进去了……

网友C:
在AVR如此高的价格前面,还新人加入!佩服!佩服!趁早改M0吧。AVR没啥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