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信号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硬件问题,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类似摄像头的产品,用了一个USB摄像头芯片,速度是2.0高速。现在这个摄像头芯片装在一个小板子上,中间用定制连接线连接到1.2米外的控制板上,控制板上有个B型的USB插座,再通过USB线连接PC。当然为了产品组装方便,这个连接线是通过连接器连接而不是直接焊接的,连接器用的是1.25mm的51021-5。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有时候会出现识别不到设备的现象(UNKNOW DEVICE),换好一点的线材情况会好一点,但总是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想到的一种方法是更换更好的线材,但不知道哪种是最合适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另一种方法是想在主板上的A型插座前加一个USB信号增强芯片(或驱动能力强的USB HUB芯片),不知这种芯片哪种好一些,也请大家推荐一下。
以上2种解决办法可以不计成本,谢谢大家!我也会把试验结果告诉大家的。
另外,恳请大家再帮我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另外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些USB芯片是系统供电的,不用USB的供电。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上班?顶

网友A:
出现问题有可能是:
1。连机线材质量问题,1.2米本属于USB定义安全距离。
2。错用了机上1.1协议的USB口(机箱前面通常只能用1.1)

最好就是直连主板上的USB引出口(机箱后面)。本人就中过招,用机箱前的USB口传送小文件可以,大文件就出错,一开始怀凝U盘中病毒,但没查到。删除注册表的驱动重新识别,故障现象依旧。
后来直连主板USB口,OK。从以上事件可以肯定机箱的引出线材出了问题,因为机子是组装的杂牌。

网友B:
换好一点的线材情况会好一点,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我相信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可以自己弄几个好的线.

楼主:
多谢宇宙飞船
1、1.2米是摄像机到我们产品的控制板,不是电脑的主板。然后还有一根标准USB线从产品的的控制板连接到电脑USB口。
2、如果插机箱前面USB口的话,那识别的成功率更低,这个我们是试验过的。现在是插后面USB还是有很多无法识别的。
另外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些USB芯片是系统供电的,不用USB的供电。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出现的原因是共地不好。
当然USB线材好了,控制板与USB VIDEO之间的GND阻抗会小一些。
建议:
1:检查USB线上的USB头的金属壳是否连接在一起的。
2:控制板和USB VIDEO的USB座子的外壳一定要接地。否则绝对会出现这种无法识别的问题。
系统供电更需要保持共地良好。

网友D:
另外电脑的前面板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前面板到主板上有一段连线,这就会导致信号传输出现问题,绝对不是飞船说的USB1.1,USB1.1会比2.0更稳定。这种回答是不对的,只所以偶尔会工作的USB1.1上,是USB2.0设备进行高速握手时没有握手成功而已

网友E:
我们曾经有款产品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2.0高速的,PCB封装的时候B座封装有误,就把B座下面的引脚用4路等长的导线连到PCB上了。问题就来了,连接线必须要用质量好的(带屏蔽层加磁环的),普通的便宜线就是unknow device

楼主:
等板子回来后再做一次试验,现在把PCB上的USB信号线做成等长了,但没做阻抗测试,USB信号线基本严格按照高速差分的布线规则了。

楼主(2010-10-22):
后来的多次测试发现,线材确实是个关键因素。另外我在中间加了个USB HUB芯片,也不错!

网友F:
usb2.0也才480mhz,不是很高速,只要等长基本就可以了
中间加个usb hub,只不过改变了驱动能力。看看你设备的usb驱动芯片和主板usb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

网友G:
建议先找个笔记本测一下(不接外部电源,使用内部电池供电)。
台式机很难说,因为我见过无法用U盘,换个显示器就好的例子;还见过无法用U盘,换个电源就好的例子;更绝的是还有换个电源插排就好的例子……

网友H(2015-10-15):
请问你所讲的USB供电是指计算机自身的USB五伏电么?自供电是自己系统上的电源供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