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香版,C语言中STM8S判断PC某两位断口电平问题

楼主(2010-09-11):
请问香版,C语言中STM8S,PC0 PC1设置为输出,在中断程序中要判断PC0,PC1电平高低,之后再反转。我用if(GPIOC->ODR & 0x03)判断,很容易被其他中断打断导致错误,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在执行前关总中断,执行后开总中断.

网友A:
如果只看这句话:if(GPIOC->ODR & 0x03),它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你肯定还有其它操作导致错误,请说详细一些。

楼主:
定时中断程序里:

if(GPIOC->ODR & 0x03)
{
GPIOC->ODR &= ~0x03;
}
else
{
GPIOC->ODR |= 0x03;
}

PC0 PC1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如果你在其它地方没有对PC端口的操作,那么中断肯定不会对这段程序产生影响。

网友B:
检查一下你它地方的程序

网友C:
2楼的方法似乎不太可行,还得找出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