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围电路的问题,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24V的信号转换成5V信号,传给单片机,电路图如下,其中,P2,P3接汽缸的24V磁性感应开关,P01和P02接P0口的1,2;P0口已接10K的上拉电阻,请高手们帮忙看看,可以吗

网友A(2010-09-11):
呵呵,听起来你的气缸的24V信号已经是有源信号了,那么你只需要直接把信号接到光耦的LED端,中间串一个限流电阻,比如3K就行了;光耦另外一侧的上拉电阻可以适当大些,比如5.1K。

P2-1  ---限流电阻--光耦1--光耦2--P2-2或者P2-3;看你信号的极性了;这样形成一个回路而点亮光耦之中的LED;

假如气缸的信号仅仅是个无源的触点,那么需要加个电源:

Vcc ---P2-1--P2-2或者P2-3--限流电阻--光耦1--光耦2--gnd

注意这个辅助电源跟单片机系统最好不要是一个电源;

网友B:
看下自己是不是想复杂了呢,很多单片机带比较器的(当然你不告诉我你用的啥单片机就木办法帮你了),如果24V是功率驱动信号分出来的,楼上的光耦也是不错的方法哦。

楼主:
感谢诸位指点,我的磁性开关是无源器件,单片机是STC89C52RC,根据2楼的意思,我的电路要这样改吗,如图;

网友A:
R18、19===3K;
R20/21取消
R2、R4=5.1K
VCC=12V或者24V;如果是VCC是5V,那么R18、19取1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