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个上位机软件,和下位机通讯。
通讯协议以#开头。
通讯的时候,用串口监视软件查看数据。
结果发现如下图所示。
蓝色的是我上位机发的,蓝色的是下位机发的。
其中下位机发的个别帧不是以#开头,或者说井号不在开头。
可能是发完一帧,又发了下一帧几个数据。
然后再接着剩下的数据。
我觉得不正常,因为我发的数据都不那样。
可是做下位机的说那样整长。我吃不准。
请各位大侠指教,到底正不正常?
谢谢!

楼主(2010-09-11):
忘发附件了。

网友A:
我不懂啊,帮你顶,呵呵

网友B:
上下位机通讯最好有开关和结尾,开头不是#那是在通讯前进入一些别的东西,例如:下位机关机再开机,上位机收到的开头就会有0或别的东西(这是我做过的一个测试)。所以数据要有开头和结尾。再说一点,下位机收数是一个一个地收,上位机收的是字符串(即下位机发的数都在一个寄存器里),上位机只要给够下位机足够的时间发数,就能一次收到下位机发来的数,再可以从中取有用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