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运放OPA541

楼主(2010-09-11):
功率运放OPA541AP的10和11引脚怎么不能接啊,引脚图上是相连的但软件模拟时就出错呢?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进行仿真啊。

网友B:
看看OPA541AP的数据手册,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呗,如果软件模拟有问题,估计是其他方面的错误吧

网友C: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检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