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请教个画PROTEL的原理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0-09-11):
如何的PROTEL99的原理图中中互换三极管的C、E两个引脚的位置.求简便方法.

网友A:
把元器件封装的引脚标号根据需要改过来。不过最好不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先拉到自己的库里

网友B:
工具-生成原理图库-再找到对应的三极管-再修改脚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