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ex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我从st官网上下载了speex例子,在软件仿真record那段程序时,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状态,这是怎么回事??有谁用过speex吗?

楼主:
而且现在我重新编译一下,会出现Armcc.exe应用程序错误这个提示。编译完后出现could not open file .\obj\bits.o: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每次重新编译都这样。郁闷啊

网友A:
而且现在我重新编译一下,会出现Armcc.exe应用程序错误这个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啊?每次重新编译都这样
引用 楼主:

怀疑你的系统或编译调试软件安装有问题。

楼主:
确实和编译器有关。我换了个旧版本的mdk,情况好了。想再问一个问题,启动文件里的__initial_sp是不是指堆栈的最高地址啊?因为堆栈是向下长的,所以我将__initial_sp设置在ram的顶部,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利用ram空间了。也不怕栈溢出了??

网友B:
这种错误在软件安装里很常见的,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C:
我安装一些游戏软件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安装确实没什么问题,我一直发现mdk4.12有问题。我用的时候发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换成4.10的版本,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