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并上两相同电阻为何电阻间不能输出一半电压

楼主(2010-09-11):
此电路产生170VDC、30mA
后来我需要170V的一半电压85V
于是就想在电路输出与地之间将两个1M电阻R3、R4
在两电阻之间引出85V
可是我测量了明明R3上端有170V,而两电阻之间只有55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和你负载有关系,输出阻抗太大了,500K

楼主:
跟负载有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B:
输出并上你的1m电阻,实际输出电阻肯定比1m小的,还用说

网友C:
负载电阻、测量仪表内阻

网友D:
工作时,上面的电阻没有并联什么,下面的电阻并联了你的负载和测量仪表。下面电阻不再是1M欧姆,已经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明白了,实际上没接负载和测量仪表时可以输出85V
接上后负载和测量仪表内阻影响了输出

网友E:
r3=r4<<负载电阻,如果差两个数量级,应该可以

网友F:
输出内阻大,而且输出电流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