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MOS管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2010-09-11):
怎样判断MOS管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A:
测量DS两端电压.

楼主:
具体怎么说呢?我看书中的资料,说MOS管有三个工作区,分别是:1:变阻区;2:放大区;3:击穿区。我怎么找不到这个“饱和区”和‘截止区’呢?请各位师兄说详细些,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说呢?我看书中的资料,说MOS管有三个工作区,分别是:1:变阻区;2:放大区;3:击穿区。我怎么找不到这个“饱和区”和‘截止区’呢?请各位师兄说详细些,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那3个区是按GS电压来分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那怎么
怎样判断MOS管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
呢?

网友B:
这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如同人可以分成男人女人,也可以分成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
判断是否工作于“开关状态”,如2楼所说,直流可以用万用表,交流应该用示波器。

网友C:
我也挺迷惑的。怎么感觉mos比双极性晶体管还难掌握。呵呵

饱和区跟横流区、放大区是一回事吧。

网友D:
这就是基础啊!

楼主:
7# maychang 那就是测量DS两端电压吗?那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下就是开关状态呢?
课本上说,开关状态,就是“截止区”和“非饱和区”之间的切换。我不明白的是,怎么去判断它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测DS两端电压,那有何用呢?

网友B:
10楼:
DS两端电压不是很小就是很大(很小指接近于零,很大指电流几乎为零,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或比电源电压更大),没有很小与很大之间的中间状态,波形是矩形波,即可认为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这是对实际电路中管子工作状态的判断方法。

网友E:
to LZ:

MOSFET 和 BJT 的工作区域的命名有所不同。BJT 中的截止,放大和饱和区相对于 MOSFET 为截止,饱和,变阻区。MOSFET有个参数Vt——开启电压。当 Vgs < Vt 时,MOSFET处于截止状态,即截止区。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为饱和区。当 Vgs > Vt 且 Vds < Vgs - Vt 时,MOSFET处在变阻区。

如果忽略沟道的长度调制效应,MOSFET的饱和区就是相当于受控恒流源。通常用其作为放大区域使用(类比BJT的放大去)。MOSFET的变阻区相当于一个受Vgs控制的变阻器,当Vgs增大时沟道电阻变小。通常功率 MOSFET 的 Rds 可以降到非常之小,以便流过较大的电流。利用 MOSFET 截止区和变阻区的特性,就可以将 MOSFET 应用于 逻辑或功率开关。

网友:
MOS管饱和导通  他的分压是很小的  可以测一下    就是应为  他的分压小  所耗的功率就小   产生的热量少   才可以作为开关管的

网友F:
先理解一下什么是放大

BJT的电流控制器件,即控制变量与被控制变量之间是具有相同的量纲(单位相同),物理意义也相同。[注:有时单位相同物理意义不一定相同!]这样,描绘曲线时,曲线就是I-I曲线。其意义就相当于输入电流相当于得到放大那样,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转换系数是 “量纲一的量”

回头看看MOS,虽然曲线相似,但是,因为它食用了转基因食品,转换系数已经不再是 “量纲一的量”了----意思就是转换而不是放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有点异议,请大家评评。
我认为mos工作在开关状态,是在截止跟饱和间切换。而楼主意思是在截止跟非饱和。哪个正确?

网友B:
15楼:
此“饱和”非彼“饱和”,楼主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C:
迷糊了。
老大可否讲讲mos各工作区的定义分类?
我看到的课本是分截止区 横流区 可变电阻区。饱和区 线性状态又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
截止区就是夹断沟通完全夹断时 呈现高阻状态
恒流区就是预夹断至完全夹断两者之间的这段区域,电流只和栅极电压有关而与漏源电压无关,呈现恒流特性
可变电阻区就是预夹断之前的区域

如果想深刻了解这几个工作区,可以拿个功率MOSFET来做下实验,逐渐提高栅极电压,看电流表的变化情况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I(2016-10-08):
看了你们的越来越迷茫了

网友J(2018-04-23):
引用 网友I:
看了你们的越来越迷茫了

出现这种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科书写的太狗屎(基本是翻译),有时我们只要知道斜线那部分用作开关,直线那部分用作放大就对了。至于到底叫什么区,纠结也没用,只是个名称,对于一些老工程师已经根深蒂固。
但是叫法不同,交流就容易出现问题,这就是我们有时越看越迷糊的原因。

网友K:
按摸拟电路对应放大器件截止和饱和区称为开关状态?也称为非变阻态?

网友L(2019-01-07):
引用 网友B:
10楼:
DS两端电压不是很小就是很大(很小指接近于零,很大指电流几乎为零,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或比电源电压 ...

前辈,您好!   电流接近于0为截止状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为饱和状态,对于后半句,这不是和“MOS管作为开关使用时,饱和压降很小”矛盾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前辈,您好!   电流接近于0为截止状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为饱和状态,对于后半句,这不是和“MOS管作 ...

“电流接近于0为截止状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为饱和状态”

你的前半句和后半句说的是同一种状态:截止状态。
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是截止状态,不是饱和状态。

网友M:
判断高速电路的有源器件是否处于开关状态,万用表做不到(只会得出中间值)!

网友N:
用比较器及一个参考电压,若 MOSFET 的通态压降小于参考电压,比较器就有翻转的时候,否则就永不翻转。

网友N:
BJT 只有在快将饱和时,集电结才正偏,充份饱和时,此正偏可让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如果不饱和或不够饱和,则二极管(肖特基)一直反偏或不足以导通,万用表始终吃不到电,
MOSFET 也是增强型有源器件,而且,即使是超低栅压型的,满驱动电压至少也有 3V,比沟道的通态压降高得多,所以,测 Vgd 法不能用,要直接测 Vds,但脉冲用万用表直接测是测不准的,要用比较器针对欲测之处做快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BJT 只有在快将饱和时,集电结才正偏,充份饱和时,此正偏可让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如果不饱和或不够饱和,则 ...

没有比较器就用一节电池串个红色Led,如果管子的好的而且在工作着,那Led会有脉冲电流流过;再不然就手摸,带重载还不怎么热,应该是在开关状态了。

网友N(2019-02-16):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