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像识别的两个概念问题

楼主(2010-09-11):
现在项目中打算做图像识别功能,自己对这方面还从未接触过,想先请教师傅朋友们两个概念问题:

1 图像信号是如何传输的,比如我用摄像头拍下被照物,然后把信息送给arm处理器。不明白这个信息具体是个什么信息呢?就跟平时把摄像头插在电脑上,电脑上可以拍照一个意思,但是不明白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是怎么传输的具体又是什么信号信息呢?
2 拍下的bmp格式图片,应该是同过分析它的像素的RGB的累加值等区别来进行图像识别吧,这个值具体是怎么个分析过程和分析思路呢?比如将几把扎好的纸币罗在一起,想区分出不同把。

目前脑子里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还望朋友们详细指点下以及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楼主:
〓◆ VC++ 数字图像处理相关专辑 14册 268M ◆〓
引用 网友A:
谢谢t叔,我收藏了!!
不过还希望t叔和其它朋友们能对我多指点下,要不真要全翻一遍书恐怕够耗时间了吧,不懂再详细查阅 呵呵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下!

网友B:
通常的模式分模拟摄像头和数字摄像头,模拟摄像头传输的是视频信号,进行图像识别需先进行AD,而数字摄像头本身已经AD过了,传输的是数字码流,只要知道传输协议即可在分离出图像信息后进行分析。
图像识别的方法和算法有很多,关键看你要干什么,不同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会大相径庭,而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可以涵盖本科毕业设计到博士后研究的全部高等教育范畴,需要足够的数学和专业知识基础,相关技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甚至不是看一两本书就能上手的,关键要看你具体想干什么。
从楼主近期提出的相关问题看,楼主完全是门外汉,甚至距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之门还差的相当远,不要贸然去搞什么“图像处理”或“图像识别”,首先应从应用需求分析入手,也许根本不需要什么“图像识别”,即使楼主是相关专业的学生,那楼主学习的方法和方向也都不对,要从学习相关的基础理论开始。

楼主:
是的 谢谢chuanyang所说的,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公司总工给我提出的,因为公司还没有搞过这个,他也不知道,所以先让我弄清这两个基本问题,然后可能会有安排的去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我也确实把问题想的简单了,因为以前做的项目都是现学现用,比如modbus就是从您那学的,还是总想走捷径,哪怕需要什么补什么,chuanyang说的一点不错,我的基础很不好,我也会抽空补补基础的,还望多指点!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做金融机具的,比如捆钞机匝好的一把把的*币叠在一起,用摄像头照下想通过图像分析将它们区分开;再如用摄像头识别出面额,100元、50元等等,总之图像识别技术会在以后的项目中应用非常多

网友B:
对于公司行为,我建议你向公司提议将这一块的技术研发外包,显然,你们公司根本就不具备研发这类产品的技术基础。
区分货币面值的方法非常简单,比识别车号还容易,但你提到“叠在一起”,还要将他们区分开是何指?混乱的叠在一起的钞票捆除了暴露在外的是根本无法识别面值的,除非用X光,但辐射安全性显然不准许,银行的安全监控摄像系统也不准许插入其它用途或进行无关的图像处理,甚至视野、焦距等都不准许改变,要自动识别只能使用单独的摄像系统,但这么做又有何意义?感觉你们的产品需求分析目前还出在完全的混沌态亦或是你的描述太过粗陋,不如先去弄清客户的真正需求。

网友C:
哈哈,钱太多就是麻烦啊:D

网友A:
比如捆钞机匝好的一把把的*币叠在一起,用摄像头照下想通过图像分析将它们区分开

可用称重方法

网友D:
图像识别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东西,楼主还要与钱币识别相关。
如果再加上识别假*,那#$@#^%*&^#@$$^%&(*)(*^&*%$%

楼主:
恩 我再重新说下暂时这两个项目:
项目1 如图所示,已经捆好的几小把*币叠放在一起,我想把每一把之间都区分出来,也就是机器能识别出有几把,这样我就可以设定每次自动出10把,方便后续工作,可避免一些人工数数出错更智能一些。所以就想通过图像识别出把与把之间的界限也就知道了有几把,这样就能把它们区分开了。发现这个功能用图像识别确实也很难实现,主要图像识别功能将来会作为重点研究,会广泛应用到项目中,所以希望可以学到用到这门技术。
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更简单的方案?比如tyw等前辈说的称重,但是比如1角钱的那么小就不好计量了吧。还想过用红外照射观察把与把之间的波形,应该也不好实现
回复 网友B:
项目2:今后可能还会通过识别100元与50元等图像的不同,从而机器可以自动判断出纸币的面额。图像识别出假*应该就更难了吧。

网友E:
在不需要辨别假*、不需要辨别面额的前提下
想要识别出几把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恩 还望具体说下 谢谢

网友F:
雇个人,配个点钞机。

网友A:
100元券规格:165*77毫米,
50元券规格:160*77毫米,
10元券规格:155*70毫米,
5元券规格:150*70毫米,
2元券规格:145*63毫米,
1元券规格:140*63毫米。

5mm分辨率的位置检测应该是不难实现的,再辅以重量检测,LZ的要求可以实施了.

如果是刚出库的新钞,一张百元的钞票重约1.15克,一万元新钞就是115克;另外,如果按每张面额100元计算,一万元叠在一起厚度大概1厘米.
100张50元重为 115克÷165×160=111.5克
100张10元重为 115克÷165×155÷77×70=98.2克
100张5元重为 115克÷165×150÷77×70=95.0克
100张2元重为 115克÷165×145÷77×63=91.8克
100张1元重为 115克÷165×140÷77×63=88.7克

第五套*币:
1角硬币:
(2000年10月16日起发行)材质为铝合金,色泽铝白色,圆形,直径19毫米,厚度1.67mm,重量1.15g。背面为兰花图案;
(2005年8月31日起发行)材质为不锈钢,色泽为钢白色。圆形,直径19毫米,厚度1.67mm,重量3.20g;图案、外形与2000年版相同。
5角硬币:
(2002年11月18日起发行):材质为钢芯镀铜合金,色泽为金黄色。圆形,直径20.5毫米,厚度1.65mm,重量3.80g;
1元硬币:
(2000年10月16日起发行):材质为钢芯镀镍,色泽为镍白色。圆形,直径25mm,厚度1.85mm,重量6.1g。

第四套*币:(1992年6月1日起发行)
1角硬币材质为铝镁合金,色泽为银白色。圆形,直径22.5mm,厚度2.40mm,重量2.20g;
5角硬币材质为铜锌合金,金黄色,圆形,直径20.50mm,厚1.65mm,重量3.80g;
1元硬币材质为钢芯镀镍,银白色,圆形,直径25mm,厚度1.85mm,重量6.05g。

第三套*币:(1980年4月15日起发行)
1角硬币为铜锌合金,金黄色,圆形,直径20mm,厚度1.3mm,重量2.62g。
2角硬币为铜锌合金,金黄色,圆形,直径23mm,厚度1.5mm,重量4.18g;
5角硬币为铜锌合金,金黄色,圆形,直径26mm,厚度1.7mm,重量6.02g;
1元硬币为铜镍合金,银灰色,圆形,直径30mm,厚度1.9mm,重量9.32g。

第二套*币:(1957年12月1日起发行)
1分硬币为铝镁合金,银白色,圆形,直径18mm,厚度1.3mm,重量0.67g;
2分硬币为铝镁合金,银白色,圆形,直径21mm,厚度1.6mm,重量1.08g;
5分硬币为铝镁合金,银白色,圆形,直径24mm,厚度1.8mm,重量1.63g。

网友G:
收集的这么详细,佩服

网友H:
T叔 很专业。。。

网友I:
市场上搞过图像处理的毕业生一大把,雇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要自己搞,起码要先学点模式识别、数学形态学、机器视觉吧
至于硬件接口倒不是问题,可以直接买到符合要求的完整解决方案,不超过四位数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