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及其驱动电路的噪声主要源于哪个环节啊?

楼主(2010-09-11):
现在LCD产生的噪声对自己的电路有干扰,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想办法将其滤除。

网友A:
电源、地、信号线

网友B:
背光驱动芯片

楼主:
为什么会有这些干扰啊?

网友B:
电源芯片用的PWM技术,有一定的频率,所以会产生干扰。

楼主:
最近研究了下,PWM的占空比比较高大概是3000:1,频率比较高,所以说对我的电路干扰不会太大。

网友C:
你把那背光关掉,看看电路还有没有干扰。
若没有,说明就是背光的原因,若存在说明不是背光的原因了。

楼主:
楼上的方法感觉还不错,明天试一试。

楼主:
不过该怎么关闭那个背光灯呢?

网友D:
可以将背光的电源切断.

楼主:
看来还得学习一下背光芯片的结构啊。

网友E:
背光芯片?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
不能瞎断吧,弄不好芯片就给烧了。

楼主:
还请大侠介绍一下经验,找不到芯片的datasheet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