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传输的问题!!30MHZ一下的无线收发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0-09-11):
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30MHZ的无线传输芯片的相关知识!或芯片应用!望分享,谢谢,参加吉林省电子大赛,需要30MHZ以下的无线收发,急急!!158721042@qq.com

楼主:
一般没有!一般315M 433M就有模块  像27M 之类的你可以自己作,很间的哦~~

楼主:
为什么一定是30M以下的呢?如果选用2.4G等等这类的高频,才是最佳选择~

楼主:
是比赛,大赛要求的!没办法!27M的自己没搭过!有成型的,网上流传的都是理论的,有实际做过的吗

楼主:
为什么一定是30M以下的呢?如果选用2.4G等等这类的高频,才是最佳选择~
引用 楼主:
是比赛,大赛要求的!没办法!27M的自己没搭过!有成型的,网上流传的都是理论的,有实际做过的吗

网友A:
遥控还是对讲机还是数据先给具体说哈噻

楼主:
遥控还是对讲机还是数据先给具体说哈噻
引用 网友A:

遥控,反正不管是什么,只要能传数据就行!!我想用红外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