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中Via与stitching Via的区别!

楼主(2010-09-11):
在PADS中,使用Stitching via,在DRC连通性检查时的一直报错,有的孔不会有的会。把属性Stitching去掉就OK了。这是什么有原因呢?Guled Via与stitching Via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中该用哪种过孔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A(2012-05-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属性Stitching去掉就OK了。这是什么有原因呢?stitching Via缝合过孔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使用PADS2007里发现一个问题,导致连通性老是有问题,请看附件(例子)。 PADS2007版本中VIA ,多了一个stitching的选项,加上之前的glued,如果勾了glued后,在实际工作中用ROUTER里走线的话就不能推挤,有些麻烦,如果不勾glued,只是勾了stitching,这样在ROUTER里就可以推挤了,且删孔的时候,又不会一起删掉了。但就发现连通性检查时有问题。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164123&TID=2

网友B:
这是缝合过孔和过孔的区别,我传个文档你看看,这个事PADS的一个特点

这个问题似乎在9.2,9.3中不报错的

网友C(2015-08-04):
楼主,我用的是pads 2007,想问下一般的2层板,添加过地孔时,可以不用选stitchin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