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 PB15,PB14,PB13,PB12 不输出

楼主(2010-09-11):
请朋友们给指点一下,我的设置如下: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RCC_LSICmd(ENABLE); //内部时钟开启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PLLCLK = 8MHz * 4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lse
    {
      HSE_ERROR=1; //置外部晶振错误标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8);  //4*8 =32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6);  //4*16 =64M
    }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PWR以及备份时钟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DISABLE);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TIM1 clocks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DISABLE);
  /* TIM2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3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TIM4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 Y0 Y1,Y2,Y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你哪里调用GPIO_init()了?

楼主:
主程序初始化时调用了GPIO_init();

楼主:
首先要谢谢,香老板的回答,不输出的原因找到了,定义变量时将之定义为输入寄存器上了,我改为输出寄存器定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