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读出PDIUSBD12的ID就能证明芯片能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2010-09-11):
我焊完板后只能读取PDIUSBD12的ID为0x1012     但是端口的数据却不能读出(注:源代码没错)

网友(2011-01-19):
我的一直产生不了端点0输出中断

网友A(2012-11-27):
你检查下。和USB连接的D-和D+有没有接错

网友A:
无法输出端点0输出终端基本是主机数据传送不过来

网友B:
请问有人用过PDIUSBD11吗?我现在不知道这款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我知道D12可以读一个ID。但是D11不知道ID多少,资料也找不到,求高手解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