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哪种电容的稳定性比较好?

楼主(2010-09-11):
(无正文)

楼主:
安规电容稳定性如何?

网友A:
耐压高,温度稳定性好,属真空电容。
固态电容中,聚苯乙烯电容温度系数小。

楼主:
安规电容如何?

网友A:
没有查过安规电容的温度系数,估计不会很好,因为安规电容使用时并没有稳定的要求。

网友B:
C0G的MLCC温度系数就很小,通常10几个pp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