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吃透各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呢?

楼主(2010-09-11):
每次看到电路图都想把每个元件的作用给搞清楚,但似乎没那么容易,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所以才要多学习,多请教,多动手

网友B:
见多识广

网友C:
先要正确完整的理解电路图,而要正确完整的理解电路图需要掌握足够的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所以不要急于求成,基础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D:
用眼睛吃:多看书,多看电路
用耳朵吃:认真听好每一堂课
用手吃:多动手
最要的是用脑袋吃:多想!

网友E:
习惯成自然

网友F: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也是学了好几年,先要了解基本的电路组成,有电子电路这样的书里面的介绍。再了解各种电子元件的基本性能。如电容可以储能,滤波,通交流阻直流。电感也可以储能,滤波,通直流阻交流.二极管是单向导电性,可以用来整流,隔离,检波稳压,钳位,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放大元件。很多慢慢了解。http://www.gladsum.com

网友G:
先基础,再常常看看电路图,多积累

网友H:
要多学习,多请教,多动手,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