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疑问

楼主(2010-09-11):
弱弱的问一下,我测试一个晶振
在MCU电路里面
XTAL1的波形是一个正弦波,最大值是将近2V的,最小值是将近0V的
然后测晶振的另外一角,XTAL2
也是一个正弦波,最大值大概是0.5V
最小值大概是-0.5V
然后我看到论坛里的一个帖子,我试了一下,电路如图
我测试了一下CR1的第1脚,是一个正弦波,没有负值的。
然后U2A的2脚,出来的是方波。
接着是U2B的4脚,出来的是方波。
现在我搞不明白的是,U2B的四脚出来的波形,和CR1的1脚的波形是同相的。
这个波形叠加到CR1的2脚上去,为什么不会影响CR1的1脚波形输出?
这里我就想不明白了,CR1的2脚,如果是CR1的1脚的参考点的话,那有波形叠加进去,不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就是想不明白,晶振的工作原理。
我感觉我说的挺乱的,但意思不知道大侠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A:
MCU的晶体振荡电路与楼主图中的振荡电路并不相同。
如果楼主使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看MCU振荡电路XTAL1和XTAL2的波形,将看到两引脚波形是反相的。
两种不同的振荡电路,晶体的工作状态并不相同(频率也稍有一点点差别)。
晶体的等效电路以及晶体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以参考模拟电路教材中有关章节。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大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模电书,也拿示波器看了MCU上晶振的波形,果然是反向的
现在明白了

网友:
呵呵。。
我现在也基本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