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楼主(2010-09-11):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项目,ad转换的结果显示在lcd上,并要求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一次lcd上的值,隔多长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不管选择多长时间,我都要采用7次,除去最大值和最小值,求平均值,有了这段时间的要求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且要做个移动窗口,怎么做啊?请大家帮忙啊,先谢啦

网友A:
本人菜鸟,只好帮顶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难,AD是一直工作吗?    那采集完7次以后万一还不到改变LCD值的时间呢,ad是不是就停止采集了

网友A:
我想了想,可以通过定时器来做,根据你设置的时间除以7,算出隔多久采样一次,然后再定时器中断中置一个标志,主程序中检查这个标志位,如果是1,才能进行ad采样,关于移动窗口就不会了,觉得没必要

楼主:
谢谢msp430ing,你的想法很好,这么几天还在帮我想这个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C:
哦,学习了,msp430ing好人啊

网友D(2010-10-19):
建议一种逻辑,你看怎么样.  1.得到LCD的显示时间.到LCD的刷新的时候启动一次连续7个ADC的转换;2.转换完毕后做滤波算法就好了。 我计算了一下ADC10 16次的转换时间560us就好了. LCD的数值刷新时间怎么说也要到100ms以上刷新一次吧.

网友E(2011-01-01):
个人觉得msp430ing的想法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