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模块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9-11):
这种超声波升压模块的原理是什么?输入40khz的脉冲信号,输出电压可以提高到几十伏左右,怎么样自己制作这种东西?高手们指点一下吧!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在线等!

网友A:
这只不过是升压电路所要使用到的电感而以,好比电源里的滤波电容,你不能将电容称为电源模块一样!
大概原理就是利用电感的储能、转换、整流、滤波等

楼主:
自己怎么做呢?

楼主:
我想对一个40khz的脉冲信号升压,怎么做呢?

网友B:
5楼:
使用变压器或者放大。

楼主:
只提供5v电源

网友C:
不就是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D:
就是中频变压器、电感,不能叫“模块”

网友E:
敢问你这个截图是现成的产品还是自己做的成品??

楼主:
现成的,我想自己做怎么做呢?

网友F(2013-03-18):
使用MAX232的电平转换功能,由5V升到+-10伏。就可以检测5米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