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的问题,麻烦香主解答。

楼主(2010-09-11):
现在有一个怪问题,外部中断我设为上升沿触发时,的确是上升沿触发,但是设为下降沿触发时,就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为什么呢?
外部中断用按键触发。我的电路是用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I/O,I/O设为输入上拉模式。

网友A:
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设置的?是否同时选择了上升和下降沿?

网友B(2010-12-20):
是不是寄存器设置错了,再检查一下。

网友C:
按键抖动的问题吧。。。。

ps香主:能同时选择上升下降沿都触发吗?

网友B:
没有这个选择项,要么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要么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

STM8有上升沿下降沿触发选项。

网友D(2011-08-06):
按键是有抖动的,每次按下或者放开都会产生若干个上升和下降沿。可能对人来说这个抖动时间很短,但对单片机来说已经很长了。

网友E:
我还希望有电平触发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