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输出有问题,误差很大

楼主(2010-09-11):
希望输出电流I = DAC0 / ( R21//R22),实际测量发现DAC0 = 325mV时,I = 589mA,不满足公式.当DAC0 = 65mV时,I = 127mA,接近理论值但是也偏小.

为什么会在输入电压大的时候误差也大?

网友A:
大电流时,可能负载太轻,MOS管趋于饱和。
小电流时,误差可能因为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采样电阻的精度、测量仪器误差等引起的。

网友B:
不知道CN2处接了多大的负载,VCC LED的电压值有多大呢??

楼主:
VCC_LED为5V/1A,CN2处的负载是一个3.2V/650mA的LED

To away大侠:负载太轻时MosFet饱和怎么理解?如何来选择MOSFET?我测试发现用Si2302的MOSFET后325mV时电流可以达到628mA.

网友A:
你量一下大电流时,Q1漏极的电压是多少?
LED在大电流时,压降很不一致的,可能MOS饱和时,LED上的电流也达不到你要求的值。
还有一个可能是大电流时,电源电压下降引起的。

PS:Q2是PMOS管,图中画的是NMOS。

楼主:
To awey大侠: Q2画错了,应该是P-MOSFET Q1的Vds在大电流时为1.2V-1.3V之间,电源电压保持4.95V不变 MOSFET饱和问题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运方可以调节Vgs来保证Id增大,以下是NTB18N06L的特性

网友B:
不知道你的DAC输出一侧有多大的驱动能力,我感觉是不是R18的只有点儿小了,你可以把这个值换大一点儿试试。

网友C:
1欧姆啊,你的DAC和这边地有多么远?量过OP07的输入相对于地的电压是对的么?
另外,你的LED好NB啊,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么?
大家是同行,说一句,你把范围限制窄一点。
另外,有点误差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你的电路精度过高了。

楼主:
DAC0输出是一个电流型输出的DAC,R18是做I/V转换用的,电流输出范围是0-2mA

网友C:
0-2mA莫非C8051F带的?
我说的是R21 R22,用来设置恒流源的范围的。1欧姆。

网友B:
由你给出的MOSFET曲线图来看,管子的开启电压应该在3V左右,op07在±15V供电时,输出的最大范围要比电源低2~2.5V,我不知道±5V供电是什么情况,因为在资料上我没看出来,不过通常来讲运放的输出是比电源低固定的电压值的,建议在输出大电流时你量一下MOS管的栅源电压,看是否满足管子的偏置条件!

楼主:
回楼上,2.6V左右

网友B:
哦,那就难怪了,Ugs<Ugs(TH)的话,管子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我感觉要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应该是管子工作在恒流区,建议你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至少应该在±6V以上。

楼主:
更换MOSFET为G2306后,电流可以达到645mA

网友B:
因为G2306的开启电压比较小吗,最大才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