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49有人熟悉吗?

楼主(2010-09-11):
其I/O CLOCK脚是不是也能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A:
输出的话你该如何控制它的采样间隔?

网友B:
不是很熟悉,用过,clock是时钟输入,IO是数据输出,第一次采样值应该丢弃,而后,先读IO上的数据,再送时钟,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第7脚叫I/O CLOCK。数据手册上把它当输入时钟讲了。可既然叫I/O CLOCK,是不是也能当一个晶振用?

网友B:
这不和你开头说的一样意思了,假如它能输出时钟信号,那什么时候开始读数据呢?

网友B:
好好看下datasheet吧,把时序图看懂了,基本上就明白了

网友C:
LZ的理解是错误的

I/O CLOCK 的意思是输入/输出的时钟,管脚本身是个输入时钟信号的管脚,
这个时钟即用于控制输入DIN的同步,也用于输出DOUT的同步

网友:
LZ 的想法比较  有创意

楼主:
LS  说话比较 吐吐吞吞
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