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负载电容匹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11):
我说说我的问题,现在用我自己画的PCB板A,别人已经做好了的模块B,现在将B模块中RDA1846、晶振和负载电容取下来焊接到A板上,写好程序下载进去能接收到对讲机发出来的语音信号;A模块中其他器件都不改变,仅更换为直插26M的晶振(替换原来贴片4脚26M无源晶振)和负载电容,接收不到信号,然后更改负载电容的值使其发射中心频率在频谱仪上观察刚好与预先设定的值一样,再去接收,还是接收不到信号,请问是什么出了问题呢,我觉得是晶振部分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要考虑原晶体的误差,频率校准到跟原晶体一致,那么应该就能收到信号,否则就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B(2011-07-27):
也想搞只模块玩下,哪里有得买啊?

网友C:
你要考虑下晶振的误差:+/-多少ppm

网友C:
匹配电容最好按晶振手册上的来做,

网友D:
晶体的ESR不同,芯片驱动能力受ESR限制,要查手册,当然匹配电容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