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gpio模拟读写rc531问题

楼主(2010-09-11):
我想通过 写读 FifoData来验证rc531 操作是否成功
cpu用的是stm32 ,A0 A1 A2 是高 高 低 并口模式
那写寄存器时应该是 [写reg -> 写数据] 读寄存器是 [写reg -> 读数据]  是这样吗?

mcu接口的屏 一般写寄存器 AlE 信号是低 写Data ALE 信号是高
看上面的时序图,好像正好是反的,我按照lcd屏的时序去读写 也不行

哪位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下吗

下面是我的代码

#define RF_CS       GPIO_Pin_9          //GPIOD
#define RF_RESET    GPIO_Pin_6          //GPIOD
#define RF_ALE       GPIO_Pin_10         //GPIOD
#define RF_WR       GPIO_Pin_7          //GPIOD
#define RF_RD       GPIO_Pin_8          //GPIOD

#define RF_CS_HIGH              GPIO_SetBits(GPIOD,RF_CS)
#define RF_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D,RF_CS)

#define RF_RESET_HIGH           GPIO_SetBits(GPIOD,RF_RESET)
#define RF_RESET_LOW            GPIO_ResetBits(GPIOD,RF_RESET)

#define RF_ALE_HIGH             GPIO_SetBits(GPIOD,RF_ALE)
#define RF_ALE_LOW              GPIO_ResetBits(GPIOD,RF_ALE)

#define RF_WR_HIGH              GPIO_SetBits(GPIOD,RF_WR)
#define RF_WR_LOW               GPIO_ResetBits(GPIOD,RF_WR)

#define RF_RD_HIGH              GPIO_SetBits(GPIOD,RF_RD)
#define RF_RD_LOW               GPIO_ResetBits(GPIOD,RF_RD)

void rf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并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F_CS_HIGH;
    RF_RD_HIGH;
    RF_ALE_LOW;
}

void rf_write_cmd(u8 cmd)
{
    RF_RD_HIGH;
    RF_WR_HIGH;
    RF_CS_HIGH;

    GPIOC->CRL = 0x22222222;
    GPIOC->ODR = (u16)cmd;

    RF_ALE_HIGH;
    Delay(0x1f);
    RF_ALE_LOW;

    RF_RD_HIGH;
    RF_WR_HIGH;
    RF_CS_HIGH;
}

void rf_write_data(u8 data)
{
    RF_ALE_LOW;
    RF_WR_LOW;
    RF_RD_HIGH;
    RF_CS_LOW;

    //GPIOC->CRL = 0x22222222;        //2M 推挽输出
    GPIOC->CRL = 0x33333333;        //50M 推挽输出
    GPIOC->ODR = (u16)data;

    Delay(0x1f);
    RF_WR_HIGH;
    RF_CS_HIGH;
    RF_ALE_LOW;
    RF_RD_HIGH;
}

u8 rf_read_data()
{
    u8 data;
    RF_ALE_LOW;
    RF_WR_HIGH;
    RF_RD_LOW;
    RF_CS_LOW;

    //GPIOE->CRL = 0xcccccccc; //输入
    GPIOE->CRL = 0x44444444; //输入
    data = (u8)(GPIOE->IDR);

    RF_RD_HIGH;
    RF_WR_HIGH;
    RF_CS_HIGH;
    RF_ALE_LOW;

    return data;
}

void rf_init(void)
{
    u8 data;
    rf_gpio_init();

    RF_RESET_HIGH;
    Delay(0xaffff);
    RF_RESET_LOW;
    //RF_RESET_HIGH;

    rf_write_cmd(0x01);     //command
    data = rf_read_data();

    rf_write_cmd(0x02);     //fifiData
    rf_write_data(0xff);
    rf_write_cmd(0x02);
    data = rf_read_data();

    rf_write_cmd(0x02);      //fifiData
    rf_write_data(0xfe);
    rf_write_cmd(0x02);
    data = rf_read_data();

}

楼主:
怎么修改 都无法成功 郁闷

楼主:
看图 在写reg地址的时候

为什么cs都不需要为低

楼主:
重新焊块板子 飞线用spi也不成功

从网上搜的代码 有的发送page地址 有的不发送
到底是需要发送page地址还是不需要哦

郁闷

楼主:
并口成功 spi还不行 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