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autocad画变压器结构,有代替这个软件的吗

楼主(2010-09-11):
实在是不想用,又要看一遍cad,我宁可手工画一个,也不想玩cad。
有一个软件画,然后保存位autocad格式,protel好像可以,试一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公司的变压器  电感的设计图是结构部门完成的  所以一般就要那边合手的工具了

自己画无所谓了  容易归档就行

网友B:
好多软件都可以。
如:corlDAW,PROTEL、word等等。

网友C:
学点CAD还是很有用的,不感兴趣就只学学画简单的平面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