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中的刷新频率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0-09-12):
会造成对其他电路的干扰码

网友A:
就是VGA的频率吧。

网友B:
问这个问题干嘛,就是图像的更新频率呗

网友C:
刷新频率是指整个屏幕每分钟显示内容的刷新率。例如60HZ。
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在M级。

楼主:
我怀疑这个刷新频率对我的电路有干扰。

网友D: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E:
或多或少肯定会有的

楼主:
我看了看我们电脑上的刷新频率不过才70Hz,对电路干扰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