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取出TIMER中的数值

楼主(2010-09-12):
定时器是否可以用来计数?先启动定时器,等一会再停止计数器。这时,可以取出定时器中的数值吗?

网友A:
定时和计数本来是一回事,只不过定时器是对时钟计数,计数器是对事件计数。
定时/计数器随时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