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输入电压

楼主(2010-09-12):
AD620供电电源为5V。-IN和+IN分别为30V和29.05V,相当于放大50MV的电压,29V的共模信号。问题:AD620可以滤去如此之大的共模信号吗?

网友A:
共模电压不能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B:
如果5v和30V没有电气连接关系,将-in或者+in连接到参考点,应该可以

网友C:
在IN+和IN-分别接一个100K电阻,2个电阻另一端分别接2.5V

网友A:
总之是任何一个输入端的电压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