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接收电路的线圈电感加入磁棒的作用

楼主(2010-09-12):
增加方向性外,还可以增加感应电流吗?

网友A:
线圈电感量1.51MH,
插入一根10CM磁棒成为2.21MH,
再插入一根20CM的磁棒成为3.06MH,
再插入一根14CM的磁棒成为3.54MH,
再插入一根20CM的磁棒成为4.22MH。
平均每CM磁棒增加6.56UH电感量。

网友B:
没有怎么看懂

网友A:
磁棒是由软磁材料制成的,软磁材料磁棒分为锰锌铁氧体和镍锌铁氧体两种。前者导磁率高,但工作频率低,只适用于中波段;后者虽导磁率较低,但工作频率较高,适用于短波段。为了使用方便,中波磁棒一般涂成黑色,而将短波磁棒涂成灰色。

  磁棒具有较强的导磁能力,它能聚集空间无线电波的磁力线,在线圈中感应出较大的信号电压,使收音机灵敏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电台播发的无线电波中的磁场方向是水平的,所以当磁性天线水平放置指向电台时,侩聚集最多的磁力线,而磁棒轴向指向电台方同时,感应信号会大大减少。这说明磁性天线具有方向性,它可以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

  常用磁棒的形状有圆形和扁形两种,如图所示。常用磁棒的特性及规格见表a和表b。

圆形软磁铁氧体磁棒主要特性参数

扁形软磁氧体磁棒主要特性参数

楼主:
很详细。反过来,如果在发射电路中加入磁棒,效果会如何?也就是把接收电路改成发射电路,可以发射信号吗?

网友A:
要作中波发射,算一下1/4波长的天线长度,见下图红线处,哈哈,磁棒一般用于中,短波,LZ的想法怕不能实现.

http://www.hpoo.net/html/jichu/study/20070331/70.html

楼主:
100K左右的使用铜管J形天线可以吗?

网友C:
当然可以,你只要做个2.3公里长的天线就可以了:lol

网友D:
请教大虾,天线为1/4波长是理论值还是经验值,如何得出?

网友E(2012-06-10):
这个很不错 哈哈 谢谢t叔

网友F:
磁棒除了提高灵敏度外,还通过调节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来调剂电感量以达到调剂谐振频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