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 串联式PWM充电主电路 疑问

楼主(2010-09-12):
某文档对串联式PWM充电主电路 如下描述:

1、 采用了串联式PWM充电主电路,使充电回路的电压损失较使用二极管的充电电路降低近一半,充电效率较非PWM3%-6%,增加了用电时间;过放恢复的提升充电,正常的直充,浮充自动控制方式使系统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具有高精度温度补偿

疑问:1、为何要用两个MOSQ1,Q2) ,用一个不行么?

网友A:
将图中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出来,再慢慢分析,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B(2012-05-28):
分析不出来,感觉一个MOS管就够了啊

网友C:
我设计的时候也经常用两个MOS管,但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网友D:
两个MOS是防止当蓄电池电压高于PV板电压的时候,蓄电池给PV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