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往固定地址写内容,在IAR里面要不要什么伪指令啊什么的

楼主(2010-09-12):
flash往固定地址写内容,在IAR里面要不要什么伪指令啊什么的

我有一些CAN总线独处来的数据,要保存到flash里面,记得在keil里面好像是编译器里面可以设置,在IAR里面没有,望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先完成flash的编程,然后放到ram里面执行!具体好像是要个什么伪指令的

网友B:
不用吧,我就直接写到flash里了

网友C:
好像是有个什么叫__ramfunc的伪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