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眼图问题

楼主(2010-09-12):
最近做一电路板,四层,试了各种方法,基本上电路板上只有这两对差分线和电源,但是眼图信号还是不好,本人初涉高频电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对焊盘以及过孔做下优化吧。
紧邻焊盘的参考层挖空;
过孔得根据实际情况做优化挖空处理(ANSOFT做下建模仿真,确定挖空形状以及大小)

另外10G信号线还是做下保护吧,走线周边包上GND

网友A:
LZ这个光模块貌似我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最后一句话就知道您做过类似产品,激动!!!我会在下次改动时加上地孔。但是我这两对10G信号线是没有打孔的,走顶层。倒是有两对155M时钟差分线打了孔,在第二对差分线图可以看到。现在问题是,我做了阻抗匹配,而且,周围的干扰源我都不焊,信号还是不好。您说的焊盘和过孔优化应该怎么做?能不能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请教:我的两对差分线没有严格等长,其一相差1mil左右,其二相差较多些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信号线周围包地,每隔一小段距离打接地孔

你图上蓝色的底层还有4条信号线穿过,
移到其他地方,保证底部整块的地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周围包地我下次加上。但是我四层板,蓝色的底层信号线我觉得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我第一对差分线下面没有那四根线,端对端传输时眼图还是不好的,而且顶层下面参考面就是地层,请教了

楼主:
顶!高手在哪儿呢

网友A:
看错了,10G信号没过孔(有的话要做优化),对焊盘处做下优化吧,焊盘处阻抗以相邻面做参考的话,差分阻抗与100相差较大,建议挖空紧邻焊盘的02层,以次平面03层作参考,以此改善阻抗。挖空面积建议比焊盘大5-10mil。

网友A:
另外参照6楼的意见做下处理,地过孔离高速线别太近
改版前有必要在审查下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焊盘处有问题倒是提醒我了,确实没考虑焊盘处的阻抗。不过,您说挖空02层是什么意思,我02层是GND层,而且我四层板打地孔都是打通孔,如果要在焊盘下面挖空那焊盘也挖空了,另外,我03层是电源层,若以03层做参考怎么可以呢?

网友A:
我晕,两个平面,只需挖空紧邻焊盘的那个平面,这样阻抗参考面就变成另一平面了
焊盘处的阻抗一般比较小的 ,这样的话,就能加大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在这块还是新手,您不必大惊小怪O(∩_∩)O~那您就是说的挖空焊盘下面的GND层,也就是挖盲孔吧。呵呵。上面看明白了只是不确定。多谢您这么热情,以后还希望能多向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6楼的前辈说的我的155M的时钟差分线这么交叉走线会不会有问题??求教?

网友C:
不小心进入,我不太明白等明白回你

楼主:
我的两对差分线没有严格等长,其一相差1mil左右,其二相差较多些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
挖空局部平面不是挖盲孔。就是平面中间对应焊盘下缺块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这么做法以前没做过,我先研究下。另外您觉得我的155时钟线还有差分线不等长对系统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6楼的意思是BOTTOM面有几条线可能有影响,不是那对差分时钟线。个人觉得隔着平面,问题不大啊。
155M的差分时钟1mil的误差,已经很严格了,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10G差分信号线其一差1mil另外一对也就是第三幅图右边那对相差100多mil,是因为画的时候线不好走,不知道10G速率差这么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以前对这个光模块做过时序分析,10G差分信号对内1mil 也是没问题的。
没记错的话,这两对信号一收一发,对间100多mil也是没问题的,这个你可以咨询下器件供应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10G差分信号线其一差1mil另外一对也就是第三幅图右边那对相差100多mil,是因为画的时候线不好走,不知道第二对10G的速率差这么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楼主小公司呆的吧,国内做10G的用XFP接口光模块的公司,目前没有见过用DXP的,至少华为中兴等都不是。毕竟大家圈子很小。
而且是一只的发射直接接了另外一只的接收,感觉应用场合应该是做长距离中继用的,并且假设CDR已经做到了模块的里面。因为长距离的话由于色散等等原因抖动加大需要重新锁相恢复数据。

你的眼图还可以,有点点过冲,但是这个过冲不是你的电路引起的,是激光器驱动器和激光器的阻抗匹配的问题。你的电路,即使在有过冲,经过驱动器的时候,他们会给恢复成1和0来驱动,有没有过冲,全是那个地方造成的。
换句话说,你买的是国内小公司产的光模块或者你们公司自己产的光模块吧。
你这个眼图应该是用的安捷伦的86100,而且只插了一个模块。因为我对这个仪器太熟悉了,刚毕业的时候,做调测软件,就是和这个东西打交道。

对于2楼的说的,专业的仿真就算了,对于10G的信号,在4层FR4上随便走个三四十厘米还是无所谓的。你这几个图布线确实一般,特别是过孔的处理和最后一张图,而且你的差分线也不等间距,眼睛都看的到。但是应该不会对眼图有影响,即使模块内没有CDR。

05年离职前一直在做XFP的光模块的电路设计,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图,看懂了。果然是个OEO。也就是 光-电-光 / 光有源中继器 / 光纤收发器。而且从连线上看是连续模式。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的光模块内部的CDR,还有需要外部时钟的么?你可以问一下,应该都没有了,毕竟这种应用场合下的锁相环有简单的技巧可以用,不是通用锁相环。

如果模块内部有锁相环,数据肯定再生了,眼图上升沿过冲和你基本没有关系,而且10G的眼图做到这个样子,基本也算说的过去的了。你加上滤波器看一下能过多少模板吧。

你的电路如果要改,给你几个建议,第一要做等长,2.5G下你这么长的线的情况下,你这么大的不等长的影响都会大于阻抗不匹配30%以上的影响,我说的影响是最终传输距离。第二要做到等间距。

地平面的过孔无所谓。

太经验的东西就不说了,毕竟高级的经验都是不能说的东西。基础的地方讲一下。个人认为,你的这个板子,用起来是可以的。除了抖动额外需要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您说的基本都对,看得出来是做过这块。我公司的确不大,而且我算是新手,呵呵。不过,模块是finisar公司的,所以没有先怀疑模块而应该是我电路出了问题,另外我的眼图是这样:光信号进第一个模块后转10G电信号,然后通过第一对差分线传输后进入第二个模块的接收,转成光信号出来接示波器,眼图就是这样,不太好,前辈给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个人觉得还是差分线处理不好,阻抗失配引起反射所致。差分线按理说是等间距的,DXP能保证的。呵呵,做这个项目在现在看来有点不自量力了,您别见笑。

网友A:
果然是真正涉及过的此模块的大牛,俺只是以前参加这个模块设计评审时看了下,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您是前辈!关于外部时钟,的确就我现在接触的几个公司的模块都是内部时钟,还没有接触到用外部时钟的。但各公司PDF也都说建议为以后产品留着外时钟。关于眼图的问题听您这么说后心里很欣慰,不过,眼图的上方出现近乎一小眼睛,这不知真的说的过去不?还想请教前辈应该怎么测试这个抖动?

网友D:
抱歉,我家里的显示器,今晚被我调整成了16:9,放回4:3就会发现你的图的差分线是等距离的了。
是我前面说错了。
finisar作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光模块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另外小声说一句,10G这种低速率的可能是代工的,但是质量肯定是能保证的。
而且你的眼图也还可以,加滤波器再测试一下看看吧。

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你的这个线走等长线带来的阻抗失配有多大。因为差分信号的电磁场分布,在两个差分线之间的比例和在反射面(地平面)的比例,跟你的电路板有关系。

刚刚估算了一下,你的这个线不管是走等长还是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模块内有CDR的话,都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模块内没有的话,从眼图上看,也没有问题,但是建议等长优先。

网友E:
这个贴讨论得不错,建议加精~

PS:
电子三极管发那么多OutStatus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前辈讲的测抖动什么意思?前辈能否讲解详细些?

网友F:
根据你给的叠层数据计算阻抗也在100左右了,所以差分对应位置挖空是没必要的。如果差分两信号线之间相差1个MIL的话是没问题的,这个值应该严格控制在10MIL左右,具体的值你可以看下传输线的知识就能算出来了。其实眼图还可以,有点上冲也正常,可以考虑终端做点匹配应该就可以解决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G:
回复 楼主:
都搞10G了,是PON的?看了一下眼图,个人觉得是不是偏置电流设置低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pon是单芯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你是说单纤吧?我也刚入行,专业词也说不好,先不管它是那个类型产品,看这眼图有点熟悉,可能是偏置电流低了,在有调制的情况下,激光器的发光震荡造成的吧?是么?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是我理解错了 pon是单纤没错,pon的光模块是2个波长复用在一根光纤,在光转完电后还是2对差分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产品?

网友I:
此贴应该加精华!
没做过这种电路。不过对差分信号倒是有一定认识,差分信号主要是等长,等距在其次,差分信号互相之间的耦合,只占到信号的10-20%,所以,地仍然不可忽视。关于差分信号的分析,网上有很多,也就不多说了。
如果现有布线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内层走线。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ONU的,还是SFP 10G的?(当然现在也有人做onu SFP封装的),对与你的layout,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你的组件焊盘在哪?离驱动器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