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轴电缆的封装怎么画?有没有专用的差分信号接头?

楼主(2010-09-12):
如题,信号需要通过同轴电缆接到PCB板上,那在PCB板上怎么画封装呢?有没有弯90°角的接头,这样信号就可以平行着进来了,还有有没有差分信号专用的接头,谢谢!分不够,只有这一点了,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以后有分了会多多奉献的哦!

楼主:
我自己回答吧,同轴电缆用SMA-KWE的头子,差分信号没有专用的接头,有也是网线的

网友A:
与同轴电缆匹配的接插件是比较多的,选择的时候注意阻抗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