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chipscope configure失败

楼主(2010-09-12):
是照着这个例子做的http://www.**.com/article/08-11/57630s.html
板子上是XCF04S加XC3S400,在chipscope中configure显示错误信息如下:ERROR: Failed reading JTAG Instruction Register.
ERROR: Configuration failed.
看不到ILA核,但是如果用iMPACT下载后在chipscope中就能看到ILA核,但是采集不到信号,一直显示都是waiting for upload……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下载线有问题,选择“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显示信息如下,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COMMAND: open_platform_usb_cable FREQUENCY=24000000 PORT=USB2
INFO: Started ChipScope host (localhost:50001)
INFO: Opened socket connection: localhost 50001 localhost/127.0.0.1
INFO: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2).
INFO: Checking cable driver.
INFO:  Driver xusbdfwu.sys version: 1021 (1021).
INFO: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0.0.
INFO:  WinDriver v8.10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Aug 15 2006 X86 32bit SYS 14:21:34, version = 810.
INFO:  Cable PID = 0008.
INFO: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280 mA.
INFO: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INFO:  Cable Type = 0x0605.
INFO:  Setting cable speed to 24 MHz.
INFO: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INFO: Firmware version = 1021.
INFO: CPLD file version = 0012h.
INFO: CPLD version = 0012h.
INFO: Successfully opened 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
INFO: Cable: Platform Cable USB, Port: USB22, Speed: 24 MHz
INFO: Found 1 Core Unit in the JTAG device Chain.

网友A:
看下计算机的防火墙或杀毒软件。。。。

网友B:
你选择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的信息,只是驱动信息.无法检验下载线是否好坏.
想验证的话,可以额外开一个新的工程,做一个最简单的设计(例如亮灯啊,矩形波阿),然后试验一下.
也可以另外开一个EDK,添加简单代码和chipscope,看看有没有效果.

另外,你那块如果不是开发板的话,检查下你的pin location,还有你的chipscope配置,如果你的触发条件有误的话,会一直显示waiting for upload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SuperX-man is very very good.

网友D:
计算机的防火墙或杀毒软件:(

网友E:
查下生成版本的ISE工具版本,和chipscope的版本,高版本的不能在低版本的chipscope上打开

网友F(2012-02-27):
貌似,要观察的信号线也是要注意的。有时候换几个线观察,就出错。chipscope不能发现core。有不有这方面的书看的。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