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LIN/FlexRay收发器] CAN网络中主站如何知道网络中有多少个节点的

楼主(2010-09-12):
CAN网络中主站如何知道网络中有多少个节点的?

楼主:
甚至于还有,哪个子站掉线了,主站都能知道

网友A:
貌视是发个广播,然后看有多少个回复吧?

网友B:
发广播的话,如果同时回复会不会又问题

网友C:
CAN网络中主站如何知道网络中有多少个节点的?
这不是又CAN网络层来实现的,而应该由上层的协议来实现

网友D:
我都想知道

网友E:
给LZ提个醒,应该是子站每隔一段时间想住站发信息,主站隔相同时间检查一下发上来的信息,具体的你自己想吧

网友F(2011-01-31):
这个应用有什么用,子站给上位机上传心跳报文,如果上位机很长时间通过界面没有看到上传的心跳报文,则认为下位机坏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得参考一下CANope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