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里面主函数为什么必须要求是无限循环?

楼主(2010-09-12):
硬件里面主函数为什么必须要求是无限循环?

网友A:
必须有主循环,要不函数执行到末尾就在那定着了,怎么响应其他中断什么呢

网友A:
往上搜了一下

因为程序是不断执行的.
如果没有while(1)
就会跳出main loop

网友B:
貌视没有主动虚幻,会跳到main函数开始重新执行,必须要死循环住址这种行为

网友C(2010-10-15):
没有死循环是要执行完地!!!

网友D:
我一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有这种疑问,自己还亲自试过,在51里面,没死循环就运行完就复位重新运行。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网友E:
主函数是不断执行的

网友F:
没有主循环的话,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G(2010-11-17):
是要让主函数不返回~~

网友H:
反正没有死循环是不干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