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HT1623!!!

楼主(2010-09-12):
有没有人用过HT1623,我现在调试遇到一个问题,程序我是从1621的程序改过来的,现在是调试也可以肯定写数据的时序应该是没有问题,大家用1623时初始化哪些内容,我只初始化了3个,RC32(内部32K晶振),SYSEN(开晶振),LCDON(打开LCD)不知对不对啊,谁有这放面的资料最好能给我一份,xiaozheng201@sohu.com先谢谢了 ,小弟在线等。。。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软件与1621完全兼容
这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多看看手册

楼主:
手册我看了好多遍了,数据口的脉冲信号竟然受CS口的影响,但CS为低电平时DATA口就会产生3伏的三角波,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芯片有假啊!!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再检查软件,最后怀疑芯片

网友B:
初始化那三个就可以了,data线状态不对,用万用表测电阻档(自动档或10K档)测量一下data口对VDD和VSS的电阻有大多?如低于200欧姆或者无穷大都可证明芯片坏掉。
至于会不会是假货,呵呵,进货渠道呢?直接找原厂安排进货驱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