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管直放式收音机的旁路电容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从电子市场买的线圈L1和L2中间的抽头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把电路图中的C2旁路电容短路。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做应该不可以,因为C2旁路电容是要虑掉L2的高频电流,如果短路的话,是不是把低频的电流也滤掉了?
      自己不确定这样子做行不行,所以特来请教。

网友A:
C2短路VT1的直流工作点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无法工作,而楼主企图短路C2的理由也是完全搞错了原理,L1、L2是在磁棒天线上绕的线圈,并不存抽头一说,建议楼主先弄清原理,我在匠人手记栏目中那个晒书帖中发了一本《少年晶体管收音机》楼主不妨下载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前辈的指点了。C2短路,VT1就没有启动电压,这个是我粗心了,没看到。
关于“L1、L2是在磁棒天线上绕的线圈,并不存抽头一说”,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买来的绕好的线圈只有3根引脚,所以我就理解为L1和L2共用了中间那根引脚。不过还好我买了2个线圈,我把2个线圈都套进铁棒里,应该就可以了吧。晚上回去继续做收音机。

网友B:
C2不能去掉,这个电感跟那几个电感形开一个振荡选频回路,去掉工作就不正常了.http://www.gladsum.com

网友C(2010-11-22):
带着问题学习,实践;不错的方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