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 GPIO没有输出?

楼主(2010-09-12):
用IAR编译后通过ISP下载成功,IOSET=1<<15,用万用表就是测不到端口输出电压。
加上拉电阻后换成IOCLR=1<<15,电压还是3.3V。
怎么办啊?问题会出在哪儿呢?小弟初学ARM,折腾我1个礼拜了。。。求助!

#include "IOLPC2103.H"

int main(){
PINSEL0=0x00000000;
PINSEL1=0x00000000;
IODIR=1<<15;
while(1){

  IOSET=1<<15;

}
}

楼主:
突然发现个状况,无论P0.14是什么状态,上电都处于ISP状态

网友A:
跟我一样呀,我也郁闷好几天了,没找到原因,我有2块2103,2块2148,都是最小系统板,从ICDEV买的.将例程里的HEX文件写入芯片没反应.
板用H-JTAG都能下载程序,就是没反应.哪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我也是初学,根据你的程序我看出,就是要15脚输出高电平,IOSET|=1<<15; 试试看呢?

网友C:
好像IO口有一个是用于ISP的端口,但是程序如果改了这个端口的默认配置就会出问题,程序能下载,但是不能调试

网友D(2010-11-11):
你设置了GPIO的寄存器了么?说白了,这个端口只输出高低电平,P0.14上拉了么??

网友D:
可能是IODIR(管脚方向寄存器)和PINSEL0,PINSEL1(管脚功能寄存器)中的
一个寄存器没设置

网友E:
我记得P0.14是做ISP功能选择的 你可以看看ZLG的书 深入浅出ARM7  这个口让他默认状态并上拉
你没事折腾这个IO口干嘛呢 话说现在JTAG这么好用ISP早淡忘了

网友F:
你确定你在ISP下载后 把ISP下载那个跳线帽拿下来了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7楼正解

网友I:
7楼正解
引用 网友H:

呵呵

网友J:
我也是初学 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是在应用层读取管脚的值无论如何都不变
后来是发现在bootstrap和uboot里面已经被定义了

网友K:
"IODIR=1<<15;"" IOSET=1<<15;"是哪个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