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定时器捕获模式

楼主(2010-09-12):
(无正文)

楼主:
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吗?

网友A:
捕获的是“事件”,具体来说是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弱要测量脉冲宽度,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捕获,否则只能测量周期。
若单片机只能捕获例如上升沿,利用一些特殊电路,也可以使下降沿被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