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了一下,没有相关详细的解释,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0-09-12):
有关死区和占空比的关系,我自己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网上也没详细解释,请教各位大虾
就以SG3525为例
1,占空比和死区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概念?占空比是指在一个波形周期内,高电平的比例,而死区是低电平的比例
2,死区的意义是不是只在最大占空比时才体现?比如一般占空比不会达到50%,就是因为最大占空比时存在死区,也就是说死区占的股份比占空比总要多一点?
3,反正我总感觉死区和占空比是一个概念,相反的含义

求大家指导指导我

网友A:
死区是两个信号的一种关系

占空比是一个信号不同电平的关系

:)

楼主:
这个我能理解,但死区反应在两个信号中的每一个上时 比如增大死区和减小占空比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占空比比较小时 死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占空比小时 不可能同时导通
是不是说死区的存在只是为了防止在最大占空比时上下直通?

网友B:
4楼:
一般是这样的。
但在特殊的控制策略下,并非使用占空比来控制输出,例如全桥移相电路,此时就没有占空比大小变化,但仍需要留死区。

网友A:
这个我能理解,但死区反应在两个信号中的每一个上时 比如增大死区和减小占空比不是一样的吗?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两个的目的不一样

增大死区是为了一般是防止直通

占空比是系统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调节的